请教指令

楼主(2009-01-01):
请问一下指令ANDW 1 #F DM10中#F是多少,比如1通道是0001,为什么DM10也是0001它是怎么算的

网友A:
最简单的与功能都忘记呢?

F对应的是1111,与的时候全1才为1.

网友B:
ANDW 1 #F DM10
ANDW是逻辑与指令,1表示是01通道 它包括0100,0101,0102、、、0115等16位,#F表示的是#000F 它在通道中的存储是0000 0000 0000 1111,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这段程序:01通道中位的值与#F中所对应位的值进行与操作,结果值存入DM10中。

网友C:
与二进制1111进行与运算,还是原来的值;
如是或运算,结果会全为1;

网友B:
与运算规则:0与0=0 1与0=0 0与1=0 1与1=1

网友D:
同意2楼的说法,楼主最做自己用仿真模拟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E:
#F的意思是十六进制常数F,然后是两个数的与操作
运算时,都要换算成二进制进行就可以了

网友F:
0000---0
0001---1
0010---2
0011---3
0100---4
.
.
.
.
1111---15=#F
大 家 一 起 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