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1):
有那位大侠用过松下的PLC和PC机之间的浮点数通讯啊,我的项目上有一个浮点数之间的 通讯不知怎么做啊 ?

网友A:
你的PLC是松下哪个系列的?
有的是不支持浮点运算的;

网友B:
我想多半是楼主的PLC不支持浮点数运算呵呵
请楼主好好看一下PLC的手册

网友C:
浮点数通讯??

这个俺还真是不了解呀,就是支持浮点数的PLC,想传送浮点数数也是要使用长传送的吧;你想通过通讯传送浮点数不太可能吧,这个俺还真是没见过,请了解的师父说一下;

网友D:
松下PLC与VB通讯没问题,浮点数还没考虑过。

网友E:
松下的PLC和PC机之间的通讯,包括浮点数都需要通过MEWTOCOL-COM标准协议(用无协议方式的简单通讯不能读取PLC的全部地址所以有许多数据是无法在上位机处理的).简单地说通过MEWTOCOL-COM标准协议就可以对PLC的所有指令(包括程序读/写)和功能(包括浮点数)以及所有地址(包括EEPROM和RAM中的所有地址)进行操作。---当然如果某型号的PLC不支持浮点数,那么就无法操作该项功能的数据了。

楼主:
我的是FPX系列的,它支持浮点数运算啊 ?
但是与PC机通讯时小数点应该怎么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