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1):
我要PLC个西门子的plc自己锻炼还需买些什么开关类的东西啊!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入输出模块,通讯电缆,按钮,继电器就可以实现简单的演示了!

网友B:
呵呵;AC/DC/RLY型的直接用家里的AC220V电源就行了;
        DC/DC/DC型需要配个开关电源;
  与电脑通讯的编程电缆及软件是必须的;
输入你直接用线连就可以了;

网友C:
1.买个开关电源,2A的便宜的50块左右
2.买个CN的CPU便宜
3.最好搞个EM235或别的模拟输入的模块
4,软件到官网上下载,编程电缆要买一下。
5.再买一个,传感器电流输出的或电压输出的

网友D:
编程电缆可以买普通的485电线.
模拟量的信号用电池和电阻搭就行.
省钱!

网友E:
^_^开关电源和编程电缆是绝对不能少的,其它的可有可无

网友F:
现在不是有S7-200PLC的模拟软件吗,用这个学习也是一样的。

网友G:
如果想学习的话,搞个电源,有编程电缆,其实只有PLC就可以了!
拿电缆自己点动一下就可以了!记得自己刚开始就这样的!

网友H:
本身一个主机就可以了,不需要别的附件的。
编程电缆需要,传程序用的
先学开关量,以后再学模拟量,再买模拟量模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果想学习的话,搞个电源,有编程电缆,其实只有PLC就可以了!
拿电缆自己点动一下就可以了!记得自己刚开始就这样的!

开关电源可以不用,省钱只需编成电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