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1):
一路管插座的开关跳闸,直接使总开关跳闸,检查发现开关没有问题,用万用表二极管/通断档测量火线零线:火线零线接通;为什么接一般的空气开关就跳闸?接带漏电保护的开关就可以使用呢?

网友A:
老兄一般的空气开关用作短路保护.而漏电开关用作漏电保护,而你现在两线接通是短路了.漏电当然不动作了.只有总开关动作了

网友B:
检查你的线路是不是有问题

选用真正有效地漏电开关

网友C:
楼主你看看你的不跳闸的漏电开关接用电设备,能工作不?
马上检查一下故障原因呀

网友D:
用万用表二极管/通段挡测零火线?怎么测啊?我是初学者,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D:
用了多少交流电有个kw/s的说法,那直流电怎么讲?直流电和交流电怎样转化?

网友E:
你短接时漏电开关两边电流大小一样,所以不动作,短路电流大,所以空开直接跳掉

网友F:
电能的单位是千瓦时(即度),不分交流和直流。交流通过整流得到直流,直流经过逆变得交流!

网友F:
数字万用表上一般都有二极管/通断档,测量时红表表接导线一端,黑表笔接导线另一端,如果线路没有断,通断指示灯会亮并发出蜂鸣声,反之不亮也无声。

网友G:
你说的不是很清晰,什么叫“为什么接一般的空气开关就跳闸?接带漏电保护的开关就可以使用呢?”

你检查一下,两个开关的容量是一样的吗?是不是那个漏电的容量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看看你的不跳闸的漏电开关接用电设备,能工作不?
马上检查一下故障原因呀

空气开关是40A的,出线的火线和零线用通断档测接通,一合肯定短路,把空气开关冲跳;换成32A的漏电开关(就是一种1P的空开+30mA漏电保护器)就可以合上,而且用的很正常,难道漏电开关强大到可以在火线零线接通的时候用?疑惑的很。这一路接的是N个房间的插座,很难查。请再指教。

网友H:
常见的(交流)漏电开关启动保护的条件是漏电开关的二根电流线所流过的电流存在一定的差值(一般是几十毫安)。这和流过的电流大小无关,而漏电保护器能任受的电流一般只要二根电流线能承受得住即可,当然实际使用还是要按照它的额定值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