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1):
     plc控制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经常要修改一些参数,最常见的就是修改定时器的设定值。为了操作员方便修改定时器的设定值,可用下列方法来实现:
1、 使用人机界面
plc可以用触摸屏、文本显示器或工控机作人机界面,方便修改定时器参数,但成本较高。
2、 使用plc内置的模拟电位器
小型plc一般都有内置的设置参数用的模拟电位器。如三菱plc fx1n、fx1s的外部调节寄存器d8030和d8031的值与模拟电位器的位置相对应。s7-200的两个模拟电位器对应的寄存器是smb28和smb29。cp1h的模拟电位器对应的寄存器a642。
3、 用模拟量设定功能扩展板修改定时器的设定值
    fx系列的模拟量设定功能扩展板fx2n-8av-bd上有8个电位器,可以用应用指令vrrd读出各电位器设定的8位二进制数,用定作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
4、 用plc外部触点在程序内作加减计数器实现设定定时器的设定值
用按钮的上升沿与加减计数器实现。当按下按钮,加减计数器的寄存器加1或减1。而定时器的设定值就是寄存器中的数值。根据需要与定时器的基时要确定按下的次数。加计数与减计数的外部接点要分开。
5、 增加lcd选件板改变plc内部定时器的设定值。
可以方便的监控、变更plc内数据值,并可以实现错误状态的可视化。cp1h、cp1l的plc可以增加lcd选件板cp1w-dam01。

网友A:
^_^楼主整理的不错,谢谢了;

这几个俺都使用过^_^俺认为最好是在注意点使用可以实时修改定时的功能的指令进行传送修改。这样效果更好^_^

网友B:
以下是一个奇怪电路,这样做很少见吧?这也就是编程的灵活性。有些电路并不PLC能完成的,也就是说PLC也有做不出来的东西。

网友A:
^_^楼上的,你上面那个就是排屑时延时呀,用PLC做不了吗??应该没问题吧^_^

网友C:
基本上总结全了,在实际编程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到底使用哪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_^楼上的,你上面那个就是排屑时延时呀,用PLC做不了吗??应该没问题吧^_^
呵呵,你以为我不想在PLC里面做啊?有些电路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网友D:
楼主归纳总结的不错,3和5的功能我没用过,也不知道呵呵,跟楼主学习了谢谢

网友E:
3楼的在外部又做定时
你的工艺比较特别的

楼主:
将定时器接在PLC的外部输出,是有一定原因的。比如说定时器的时时调节、或是你的PLC输入不够用如果增加一个扩展的成本肯定比处加三个定时器要贵。所以采用的上图的方法。

网友A:
^_^点数不够的时候这样做确实不错^_^这样省了1个输入4个输出点

网友B:
特别的机器,就要特别的编程设计,而是某种机器的特定情况,我做那个电路并不是I/O口不够用,而是机器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做出来。呵呵,没有见吧?说明,那个时间继电器是一个双时间继电器。

网友F:
外部定时的只需要用一个PLC的输入点就行了,设定也比较方便;

网友B:
一般正常的外按时间继电器,并且可以方便控制调整,这种电路须要一个输出口来控制时间线圈,而后由时间来控制输入口完成。
但是用输出口又来控制输出口的例子是非常很少见。

网友G:
你说的双时间继电器的意思是一个循环继电器吧,这样的思路确实很灵活
但我认为在PLC里编程也可以实现的,只是相对要麻烦一些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双时间继电器的意思是一个循环继电器吧,这样的思路确实很灵活
但我认为在PLC里编程也可以实现的,只是相对要麻烦一些了
说的没错,我也认为是可以实现的,也许有难度,不代表不可以实现

网友I:
只要用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常规器件能做的,没有PLC不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