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极漏电开关

楼主(2009-01-01):
怎样判断一个正在运行的三相四极漏电开关正不正常

网友A:
漏电断路器有一个试验按钮,按一下,如果漏电断路器跳闸证明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判断一个正在运行的三相四极漏电开关正不正常

^_^你可以拿零线往相线上一碰,看看跳不跳^_^

楼主:
零线碰火线,那不是短路,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网友B:
拿你把火线直接接地,把零线直接接地也可以^_^

网友C:
除了用开关本身的试验按钮安全一些,其他的方法就是你要造成一个漏电故障  ,但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D:
把零线直接接地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零线直接接地也可以

零线碰较潮湿的地,火线碰较潮湿的地 ,都可以检测漏电开关是否可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判断一个正在运行的三相四极漏电开关正不正常

^_^你可以拿零线往相线上一碰,看看跳不跳^_^
万一开关漏电和短路保护都坏了,那后果很严重的。^_^

网友G:
建议使用开关上的试验按钮,安全可靠,就是右下角那个白色的按钮上面标着试验按钮的字哪

网友H:
如果允许短时间停电,用开关上的测试按键试试,或是零线接触潮湿的地方试一下

网友I:
可以摸摸电线,电到后看看电闸掉没有,但是这方法危险性极大,后果自己负责

网友J:
可以先按试验按钮,然后再零线对地,这样会安全一点的

网友K:
人站在椅子上去摸火线有没有危险?我是新手.

网友L:
用开头上的实验按钮试下就OK了

网友M:
用开头上的实验按钮试下就OK了
赞同!!!!!!!

网友N:
同行些....出主意也要经过大脑想想嘛...不可行的方法也不要出主意了.不要把人家给害了...........真的.用有心人说的方法去做.....按实验按钮....

网友O:
按试验按钮

网友P:
判断漏电的好坏,最基本常用的就是按压实验按钮实验看跳不跳闸,跳就是好的。没必要去做导线接地实验。漏电开关使用有要求,就是定期实验,一般一个月左右实验一次。漏电开关选择要恰当,漏电电流和动作时间都有要求,是根据使用场所而定的。安装接线时一定要分清零线和火线,不能接错了,尤其是单极漏电开关

网友Q:
我一般用火线向潮湿的地面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