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1):
如何控制微型(3伏)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停止,最好用触发控制,请提供最简洁的电路,或者IC,或者模块,要实现这样的功能:触发,电机正转,碰到限位开关,电机反转,再碰到另一限位开关,停转,然后重复。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就是换极性了,碰到限位开关的时候接通另一个继电器,就把极性切换了。

网友B:
呵呵;3V的要反转只要把电源的+-对调一下就行了;
拆个那种用二节干电池带的玩具小汽车,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C:
也可以用电子电路实现,用4支三极管控制,每两支三极管控制电机的一端

网友D:
买个小的固态继电器,两组触点的,切换时换极性

楼主:
谢谢各位!本人初学,不知上面哪个能用。还请明示。最好劳驾画个图。
要实现这样的功能:触发,电机正转,碰到限位开关,电机反转,再碰到另一限位开关,停转,然后重复。

网友E:
用继电器的电路比较简单!看看这个电路可以吗!!

楼主:
谢谢!还有问题请教
本人经过紧急学习有关知识,查阅相关资料画了上面的图,好象也能实现功能。自以为很巧妙,不想随便看看先生的设计更为简洁,佩服!佩服!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的问题是:继电器虽然简单,但会不会出现不可靠现象?比如断开不同步会不会短路?有没有噪音?
用晶体管怎么实现?有没有现成的模块?
请大家继续关注,谢谢各位!我的QQ505033899欢迎与我联系。

网友E:
呵呵,经过紧急学习就能设计电路!不简单!
继电器控制是比较可靠的!(越简单越可靠)?单继电器控制正反向是不会形成短路的!!继电器都有噪声(如果吸合释放的声音算是噪声的话?)!
晶体管控制(H桥)比较复杂!现成的模块有的!参考下面的电路!!

楼主:
非常感谢随便看看先生!正在分析这个电路。请您加我QQ505033899,以便及时请教!

网友E:
哈哈?你慢慢看!不是随便看看!是到处看看!!

楼主:
老眼昏花!您也别到处看,就在这多看几眼吧。这个H桥电路到是简洁,也没有噪音,但是正反转时10、11脚的电压是不是要维持?这样就不能触发了,那个接收模块不懂,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简化一下,也达到相应的功能。谢谢!

网友E:
提供一个思路:可以考虑利用单向可控硅触发维持?电流0时关闭截止的特性?完成你的功能!!你可以自行设计!因为你的悟性很好!!
那个模块是无线电遥控用的!10,11脚是要维持电压的(不是同时)??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你的设计发上来!与大家同享,参考,探讨!!看看谁的更简单??

楼主:
抓紧学习单向可制硅!欢迎所有朋友们帮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继电器的电路比较简单!看看这个电路可以吗!!
我仔细看了,这个电路还要改进,因为XW1是断开的,电路不通,如果XW1是闭合的,那一开始电路就通了。达不到控制目的。
我认为可能要两个继电器才能解决问题,一个负责通断,一个负责换向,下面是我设计的一个电路,请指教!
另外,有很多集成电路中有H桥,只是控制极都要复杂的与非门控制,我参照有关电路也设计了一个用晶体管控制的,只是具体电阻不知用多大好,也请指教!
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以前的帐号用不了!总说我没权发贴,我又没发表反动言论,良民一个。只好再申请一个,也请各位告诉我原因。特别邀请到处看看先生指点!

网友E:
看来你是没有看明白电路的流程?现在的电路是处在初始状态!AN,XW1处于断开状态。启动AN后电机运行,XW1闭合,J-1自保,电机运行至XW2断开,继电器失电,电机反向至XW1断开。电路回到初始状态!
R1 4.7-10K
R2 1-2.2K
R34.7-10K
电阻选择灵活性比较大!R1+R2要保证给三极管足够的驱动电流!还要保证使三极管可靠地截止!R3是上拉电阻,要保证在三极管截止时该点在高电平!
下面的电路设计不是很合理?!可控硅的控制极对阴极要接一个电阻,否则非常容易受到干扰??控制极还要接一个限流电阻,否则易损坏可控硅??
电路有待改进!?可控硅可以少用一只!?
仅供参考!

网友F:
经您指点,看明白了!XW1要用微触开关!我开始以为就是个常开开关。后面的电路中,第一个可控硅控制通断,第二个控制方向。至于加电阻,我再学习一下。请您加我QQ505033899,方便请教,一定一定!

网友F:
可能过几天我又发不了贴了

网友G(2010-06-18):
这个可行吗?
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四个时基电路,第一个555控制第二个的电源,第二个控制第三四个的触发(反相)。接通电源,C1的脉冲给IC与26脚高电平,3脚输出低电平,IC2无输出,电机不动。
按下K1,触发IC1,3脚输出高电平,给IC2供电,同时C4高电平触发,IC2 3脚低电平,IC3IC4H桥通,电机正转。
电机碰到K3,触发IC生,电机反转。
电机碰到K2,C3的脉冲触发IC1,3脚输出低电平,电机停。
电机工作过程中,随时按下K1,停止,再按,启动正转。

网友G:
四个时基电路,第一个555控制第二个的电源,第二个控制第三四个的触发(反相)。接通电源,C1的脉冲给IC与26脚高电平,3脚输出低电平,IC2无输出,电机不动。
按下K1,触发IC1,3脚输出高电平,给IC2供电,同时C4高电平触发,IC2 3脚低电平,IC3IC4H桥通,电机正转。
电机碰到K3,触发IC生,电机反转。
电机碰到K2,C3的脉冲触发IC1,3脚输出低电平,电机停。
电机工作过程中,随时按下K1,停止,再按,启动正转。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G(2010-08-23):
经过努力学习,学会了一点点99se,经过不懈的努力,设计好了电路,用5个555,可以可靠的工作。成果不小。呵呵。还是希望高手指点,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专用IC。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