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1):
请问检测氯乙烯的爆炸极限LEL用什么仪器?最好是国内的产品。还有如何用丙烷校验?

网友A:
现有国内有好多家生产危险气体检测仪表,有单一气体的检测也有多种气体检测,至于爆炸极限的话你要根据你的现场自己设置了,仪表一般都是本地显示又有二次模拟输出的。
为了有做广告之嫌我在这里就不说我们用过的厂家了,你到网上搜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国内的我不太清楚,我们现场用的可燃、危险气体浓度检测仪全部是德尔格的,很好用!

网友C(2009-02-16):
德尔格是国外产品,价格比较贵。本人推荐以下北京新华劳的产品,在国内做的比较好的。质量好价格公道。HL-0102.HL-1102.HL-2102等。电话010-64936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