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1):
我有个项目,其中SM331采用4线制时温度压力采集都非常稳定和准确,但是气动调节阀的反馈信号就会不准确,受干扰;但是SM331采用2线制时温度压力采集就都会受到变频器的干扰(变频器运行时),反而气动调节阀的反馈信号变得准确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给分析下.另外,所有的屏蔽都接了,前面两台一样的系统采用4线制就用的很好,就是不知道这套怎么会这样.

网友A:
你的电源是怎么取的呀??

楼主:
4线制采的开关电源的24V+,2线制模块供电

网友B:
加个隔离器吧

网友C:
采用2线制传感器更好,更容易接线,且抗干扰能力也更强,再者现在的传感器以2线制最为普遍!

网友D:
我觉得还是4线制的好用,电源和信号是隔离的,不过现在4线制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