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工作方式问题

楼主(2009-01-01):
如果MM430不是用在风机水泵上,是不是就不能把工作方式设置为抛物线工作方式,而设为V/F工作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A:
呵呵;可以带普通的负载,但带的电机对应的功率要缩小;

网友B:
其实也不能够说的那么绝对,要看你运用的环境!
和工作状态!

网友C:
呵呵,这个的话你每个都试一下吧,看看哪个郊果最好,回头在这里给大家讲讲你的负载是什么,用哪种方法最好呵呵

网友D:
MM430是风机和泵类专用的驱动器,所以最好用于风机和泵类,如果是恒转矩负载,推荐MM440变频器。

网友E:
MM430是风机和泵类专用的驱动器,所以最好用于风机和泵类,

如果是恒转矩负载,也可以使用,一般都是用M440;

如果一定要用MM430来驱动的话,电机功率相应要小一个等级,因为风机水泵型的过流和过载能力相对要小些;

一般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过流是1.8倍的额定电流和过载是1.2倍的额定电流;

而恒转矩的一般变频器过流是2.2倍和过载是1.5倍的额定电流。

曲线当然要选V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