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1):
profibus-dp 是不是一种总线技术. 如果用这种总线技术,让PLC控制变频.怎样给PLC 编程?又应该怎样设置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A:
你说的太泛泛了,每个品牌的PLC和变频器给的通讯数据区都不一样,你应该指定一种品牌的PLC和变频器这样才好给你回答。

网友B:
呵呵;首先你的变频器及PLC都要支持profibus-dp ;
都用SIEMENS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如果是西门子300/400的话可以直接在软件里组态!
当然变频器也可以是其他品牌!其他的PLC也可以,但是不是很熟悉!

网友B:
三菱的新型700系列也支持profibus-dp ;
三菱PLC则可以通过加个profibus-dp 模块来实现;

网友D:
如果是三菱的变频器最好还是用CC-LINK来做,
PLC,变频器这些最好用同一个厂家的,协议也用该厂家的
这样资料,调试、服务好搞一些

不同厂家的使用起来是个麻烦事,用是能用,感觉有些别扭

网友E:
在PLC的编程软件里组态DP网络,在变频器里设好DP地址,
再在编程软件里选择PZD和PKW你要的东东

网友F:
一般S7-300的编程软件里面要添加变频器的GSD文件,然后才可以组态。变频器上要有DP通讯卡,不同的厂家都有各自的DP卡。变频器上电后,一般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中是要通讯模式的。

网友B:
呵呵;楼主还没有说用的变频器及PLC的品牌呢;
这个最好用同一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