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三菱PLC通讯

楼主(2009-01-01):
谁知道用VB--FX.PLC通讯可以用modbus协议吗?
与别的PLC通讯用modbus协议该怎么弄呢?

网友A:
FX有专门的计算机通讯协议
这在FX系列通讯手册中有说明的

楼主:
我知道有几种,现在我问的是支持modbus协议不?
就不说三菱的了,假如任意一种PLC用mosbus协议和VB写的上位机通讯该怎么弄呢?

网友B:
呵呵;FX1S/1N/2N的不支持modbus;

网友C:
用VB--FX.PLC通讯可以用modbus协议,但是由于PLC并不支持MODBS,所以VB方做主控用MODBUS去控制PLC是行不通的,反过来用PLC按MODBUS协议发送/接受去控制VB还是可以的。
楼主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其实PLC的通讯协议与MODBUS(也是MODCOM的通讯协议)是一样的。无论VB还是C++都很容易写的。而且通讯协议手册上有许多例题,稍加修改就能满足一般的监控要求了。

楼主:
我是想通过事例来了解运用一下modbus协议,没什么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