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1):
气缸在运行中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中途变速和记忆的。一般遇到这种机器大都采用步进电机或者是伺服电机。但是步进和伺服的成本要远远大于气缸控制,因此要求用气缸达到如下图动作,你试试行不行?请说出你的方式,本论点只作为讨论,在实际的设计中也一定有这种案例,我就做了这种动作的设备。

网友A:
这个单独用气缸控制可能比较难,是因为气体的可压缩性质。

我做过类似的控制,用的是带磁环的气液联用缸。一个电磁的调速节流阀,当检测到要慢速时,用此阀节流。阀体控制的是油路,所以可以精确定位

楼主:
楼上的,那你的那种可以记忆位置么?我说的这种,看图画的,并且是要记忆当前位置才可的

网友B:
多用几个电磁阀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C:
快慢速可以通过调整进气与出气的流量来实现,见过类似的应用,没有问题,但让气缸在中间位置停止,不增加辅助机构不知道如何实现。
个人的思路是通过比例阀来调整进出气的流量来实现速度的调整。在气缸上增加一气动制动机构(有带制动的气缸,曾经使用过),通过检测开关检测气缸的位置来控制制动动作,以确保气缸停在需要的位置。大体思路如此,具体细节还需要研究。

网友D:
我曾经试过通过电磁阀来转换大小气来实现,可是效果不明显,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不知各位有什么高招~~~等待中.....

楼主:
单一的气缸肯定是不能达到这种要求的了,加上一些其它的辅助的元器件才可以。对于怎么加,加上什么元件,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想想,这的确是一个很经典的设计。今后我会对本设计做一个总结。当然我会说出我是怎么做出来的。
对于为什么我会提出一些问题出来。主要是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也是为了共同的交流各自的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试过通过电磁阀来转换大小气来实现,可是效果不明显,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不知各位有什么高招~~~等待中.....
仅控制进气端效果不好,同时还要对排气端进行控制。偿试一下,将排气端封闭,再打开进气端,此时气缸基本是不动作或动作很慢的。

网友E:
汽缸本身不用改动,只需要在外部加电气定位器,输出轴加装位置反馈连杆至电气定位器 就可以用4~20mA控制行程了,然后用PLC编好行程就可以实现了。
工作量并不大,也能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F:
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用气缸来定位精度要求一定不高,所以我认为9楼朋友的思路精度相对很高,成本也不小,反而我认为5楼的朋友说的思路基本上还是可行的。

楼主:
本题不仅要实现快慢速,而且还要能记忆当前位置,气缸退回去后,再到刚退回的位置慢行。这必须是要增加另外的元件才能完成的。仅一个气缸是肯定做不到的了。请继续

网友G:
用一个汽缸完成确实很难!如果用四个汽缸串联到可以的!

楼主:
楼上的思维还真不好说了,好好想想吧

网友H:
斑竹可以解释了吧?
一直在期待你的答案呢!

网友I:
楼上的朋友说的用油或者液压感觉比较好,最起码介质比较一致啊
不过看来LZ的思路还是用的气
我说的可能有点小白啦 要想控制位置的话 我可以在每个要定的位置旁边加气缸 让它的头上加个叉子(^_^!) 去进行机械限位 先伸叉子 再动大气缸
快进快退可以用控制气的压力 快的准备一个压力 满的准备一个压力 再进行切换
LZ啊 你到底怎么弄的啊 说说啊

网友H:
楼上的你的方法可能在实验的时候可以实现
可是用在设备上就不得不考虑现场的工作环境了
你不认为你的方法增加了故障的机率吗?
它的动作是每一次都必须闭锁上一次的动作

楼主:
有用过油压稳速器和油压锁定器的没有?

网友H:
关注着你的这个帖
你说的东西我都没有听说过啊!
介绍一下吧!

楼主:
我看大家都有点拿来主意。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搞设计。

网友H:
对于气动和液压
在我们北方由于环境的限制,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基本不考虑
除了环境温度的影响外就是国产的气动元件跟本不过关,采用国外的产品造价又太高
所以设计机械方面一直在找替代品
或用别的方式代替简单的气动和液压
不是我们拿来主义而是我们应用的太少或者根本就不用,所以这方面的知识肯定是匮乏

网友J:
没用过油压产品,我们厂现在用的全是气动元件,我们厂有一设备上的一动作和楼主说的相差不大,也是先快速再慢速,我们的做法是气缸上加定位感应器,采用几个电磁阀一起控制气缸的方式来达到要求的

网友H:
楼主还不把谜底揭开吗?

网友K:
可不可以这样。快进快退用一个双向气阀。慢进单独用一个气阀。当到慢进位置时候。切换到小气阀。空气通过带小孔的接头进入汽缸。调整小孔孔径,就可以调整到空气流动的速度。从而控制汽缸慢进。
 用汽缸代替伺服系统用在受力不均匀的机器上恐怕效果不好啊。

楼主:
楼上的方式做不到记忆,只能走一个单独的快慢速。

网友L(2009-02-08):
7楼朋友说的对,不单要控制输入气量,还要控制输出,另外加PID调节阀气压,应该可以完这个过程

楼主:
做机路的不要老是一条筋想着怎么用电来控制,这个问题就是要用机电一体来完成了,要懂得使用各种元件,用不同的元件组合来达到控制目的。我上面发的那个图就是这种组合了。怎么大家还没有看明白?

网友H:
你的图片还是看不明白啊?
没接触过这种油压的机械

网友K:
莫非要装电控的限位装置????

楼主:
油压锁定器就是一个单向机械元件,由油压锁定器锁住油压稳速器,这样当气缸把油压稳速器向下压一定的距离后回程,而油压稳速器在油压锁定器的作用下,被锁住而不能返回,这样气缸不断的向下来回运行,油压稳速器也是每次向下行一定的行程,当达到设定的深度时,给油压锁定器一个气源信号,将油压稳速的开关打开从而放开油压稳速器回程。达到我所说的这种效果。

网友J:
可以说没用过油压,也没听说过楼主所说的油压锁定器,不知这油压锁定器是否能控制气压?(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

网友H:
油压动作的速度怎么调节

楼主:
油压锁定器是一个精密元件,不能用于控制,也并是真正的油压设备,而是一个机械单向元件

网友H:
原来是这么回事
好象明白了很多了

网友M:
在进气道加装压缩空气流量控制器,就可控制快慢但效果不理想。

楼主:
调气压实现快慢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N:
长见识了,多谢各位。也可以用专用多位汽缸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N:
长见识了,多谢各位。也可以用专用多位汽缸来做。
多位气缸?如果我的工作要100次进给才能完成加工,这种情况怎么做?

网友O:
俺只见过用电磁阀控制的汽缸,还真没见过您说的东东....长见识了.....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P:
可以借外力实现汽缸的快慢

网友P:
谁有没有 研究过  用油缸推动气缸  实现气缸慢出 快进   我试了不行 你们谁有接触过的吗

楼主:
好几年前接触过楼上说的这种东西。用于铣床自动走刀。可以调节快慢速。

网友Q(2009-03-11):
上面的朋友已经回复了快慢速的功能,没达到楼主要求的记忆功能。
我认为需要准确知道气缸现在所在的位置,达到记忆功能,加一根位移传感器就行了,用它来给信号。

楼主:
楼上的说法是有难度的了,气缸动作,用电器位移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R:
楼主,我的思路是这样,这个气缸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几种速度,就在管路中串几个电磁节流阀,需要哪种速度就开那个节流阀,其他的关闭,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回楼上:
气体是可以压缩的,还在气缸运动有的是要冲击力,如果节流了,这个力自然就小了,所以串节流阀是不可以的。

网友H:
吴工最近忙什么呢?
怎么不见你的实用帖子啊!

楼主:
这些天忙着开发一种全自动的焊锡机。又要在外面做一些售后服务,没有时间上网。只能是偶尔看一下网站了,过几天就好了。

网友H:
感情是闷头赚大钱呢!!!
哈哈
想看你的机电类的帖子了

网友S:
全自动的焊锡机,楼主设计的可是转盘式的吗。要弄的工站可多了吧,助焊沾,自动供锡,加热工站,我们厂也有这方面的设备。

楼主:
这台机是别人设计的机械,我就做程序。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不过我接着自己设计的,自动化程序就高多了。

网友T(2013-03-05):
我怎么在网上找
油压锁定器
油压稳定器
都是像缓冲器一样的

网友U:
利用气缸实现速度快慢控制,恐怕很难控制,很难达到精度要求,并且这样的话,气缸可能很快就会坏掉的。建议用另一种控制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