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最近才出现的,家里一个断路器经常跳闸,很多时候推上去就跳掉,这个断路器连的一路线都是插座。后来发现断路器开启的时候,有一个插座会发出嗡嗡的响声,仔细听声音还挺大的,请问各位电工大哥是啥问题,插座怎么还会发出声音。这两天放假都请不到电工- -

网友A:
是不是漏电呀,把它拆了,换新的

网友B:
你的插座里的簧片松了,拆开来修一下,或者换个新的就没事了

网友C:
你的插座上用的什么电器?如果没有电器的话,就是插座坏了,更换一个就可以了。如果有电器的话,就应该是电器的功率太大,插座和线路承受不了。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换一个看看!
自己用还是安全的好!

网友E:
如果你的插座上接着用电设备那就时插座接触不好,如果没接电器那可能就是插座本身的接线不好虚接了,或是零火线破了,接地或是短路了,打开看看不难的。

网友F:
插座接触不好
自己用还是换个更好点

网友G:
插座质量不好,
有些漏电
也有可能是温度过高烧成碳装,导致轻微短路

网友H:
根据你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第一可能是插座接触不良;第二可能是插座有漏电现象,你把插座拆开来就一目了然了,建议你换个新的!

网友I:
接触不好,你的负载是多大?

网友J: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是电器功率过大,插座内部塑料烧焦碳化了,有些联电,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K:
应该是接触不良,你换一个好一点的插座就没事啦

网友L:
接触不好

网友M:
^_^接触不良,上面肯定烧黑了,用锉刀挫好了估计就没问题了。^_^肯定过载了

网友N:
接触不良

网友O:
如果是有用电设备在上面说明是接触不好,如果没有用电设备在上面说明是有短路的现象。
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换一个新的插座。

网友P:
可能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Q:
应概是接触不良吧,最好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根据你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第一可能是插座接触不良;第二可能是插座有漏电现象,你把插座拆开来就一目了然了,建议你换个新的!
最好拆开看看,换一个好的才几块到十几块钱。

网友S:
接触不好,温度过高烧成碳装,导致轻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