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问

楼主(2009-01-02):
有一次我改了参数由不可改到可改,下面的参数(奇偶校验,公英制转换了)这是怎么回事,可以由梯形可以控制吗?请指教

网友A:
楼主说明白点行不?

网友B:
哪你还记不记你改的什么参数,你好好你改的参数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C:
楼主  你要把什么系统说明白点,人家才能解答?

网友D:
奇偶校检可由0000号参数 修改,
公英制转换参数能改,也可有程序G21,G20切换,PLC 不控制两者

网友C:
楼主你应该把 什么系统讲清楚?

网友E(2009-02-11):
你在改参数可写入时可能写了几个1,或是写的不是1而是其他的数字
如有问题请联系QQ9343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