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自己做的自动化项目不是很多,有水泥厂,糖厂,电厂,水厂,污水厂,纸厂,钢铁,汽车厂等等!
我感觉纸厂要求相对自动化程度高点!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我主要是针对一般工厂的非标机器,比如某一个产品的加工等等。对于特别大的线还没有做过。但我做的这些机器基本上都有共同特点:
(1)要求全自动加工,一个要能看管多台机。
(2)速度,要求非常之快。只有快才有效率。
(3)精度,有的产品精度变态。
比如最精的有:刀具切削,要求正负公差0.005mm,并且是双面倒45度角。
用钻头钻孔,深度精度要求0.01mm。对于这个精度,普通的CNC都难。

网友B:
电厂的自动化程度也很高啊
很多都是远程监控的

网友C:
水泥厂,糖厂,电厂,水厂,污水厂,纸厂,钢铁,汽车厂
这些要求都是很高的工程
了解一点纸巾生产,主要材料比较薄,自动化生产时还有这些材料的收放卷,张力控制等
一个纸巾的生产线基本上都是几十个轴伺服,如果是用三菱的PLC都要用运动控制CPU,
复杂的机器是原材料进去,那边成品包装好出来的

我接触的和2楼的差不多,多是工厂的生产用的机器上的

网友D:
自动化是一种大趋势,各行各业的自动化程度都会越来越高。石油化工行业的自动化程度也非常高。

网友E:
自动化程度要说高的,我认为在我见过的生产厂家中以薄膜生产线的自动化为最高,该薄膜是BOPET膜或BOPP膜,最薄可达6μm,生产线设备从前到后有:送料,加热,挤出,附膜,纵拉,横拉,切边,静电处理,收卷,分切等。

网友F:
我是在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工厂里上班,我们是新公司,还没有上什么自动化的生产线,也没有看过,很是期待能看看,做个参照什么的

网友G:
^_^俺感觉电厂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但是俺没做过。

网友H:
我觉得贴片机的自动化程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是在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工厂里上班,我们是新公司,还没有上什么自动化的生产线,也没有看过,很是期待能看看,做个参照什么的
你们公司是具体是做汽车哪个部件的,我以前也在汽车零部件公司里搞过,都是做些传动轴。

网友I:
楼主真的是很有工程实战的经验,这些行业的话也是要求很高的。
我也很想跟各位学习和认识一下自控的更高的要求和控制方法等。
有经验的上来讲讲

网友G:
^_^我看楼主是有这些行业的销售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