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各位高手,有人能帮帮我吗?yxinwan@sina.com

网友A:
是三菱吧,比较老了,
用现在的软件GX DEVELOPER可以用的
电脑中装上这软件,再用个编程电缆就可以操作了
还没用过这个,说下你PLC的编程口是什么样的,好选个电缆

网友B:
呵呵;用FXGP-WIN-C也行,只是电缆PLC那头是25PIN的;

网友C:
我想以上的两个软件都能用的,主要是你要选好编程电缆,还有就是你要确认一下PLC是不是有密码呵呵

网友D:
用GX DEVELOPER软件,连接好以后,点击在线中的读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