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题目是这样的,将十进制浮点数—98.5保存在D10和D11中,86276485保存在D16和D17中,用MOV指令。
我用的MOV K-98.5 D10,MOV K0 D11这种方法不晓得行不行?

网友A:
方法不行
MOV K-98.5 D10,在编程软件中这样能写进去吗?
可以在PLC中用浮点输除法去得到这个数

网友B:
呵呵;
PLC内是以二进制运算的;
MOV K-985   D0
mov K-1    D1
EBIN   D0   D10

网友C:
要用EMOV这个指令吧
你在D11中要写入K0是什么意思?
如果作为32位寄存器,你只要控制D10就可以了,不需要对D11写入

网友B:
FX2N是没有EMOV指令的;

楼主:
PLC内是以二进制运算的;
MOV K-985   D0
mov K-1    D1
EBIN   D0   D10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三菱变频器、PLC、人机界面;编程电缆及特价PLC
电话:0576-
E-mail: zjzcmy@126.com     QQ:()
这位朋友的说法很欣赏,待我去对一下答案拿上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D:
先进行浮点数转换,再传送

楼主:
答案结果是这样的,MOV K—9850  D10 ;MOV —2 D11.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它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E:
如何算出来的,那就要理解EBIN指令了。浮点数有对应的尾数和指数部分组成。浮点数的表示方法需要重新捡起来呀

网友B:
MOV K—9850  D10 ;MOV —2 D11.

只有三位,因此与这个是一样的;
MOV K-985   D0
mov K-1    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