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三相电和单向点电 有什么差异
本人新手 在现实中用的时候  按要求接线  不知道原理
比如电机相同扭矩  即可以用单相电的电机达到,也可以用三相电的电机达到
这其中有傻区别

网友A:
三相电机和单相电机原理基本相同,都是电磁原理的应用。只是三相电机的磁场为圆形,可以自启动,单相电机的磁场为脉振磁场,需要增加电容或电阻以及启动线圈使之形成椭圆形磁场,才能启动。另外的区别是使用的电源不同。通常家庭以及没有三相电源的地方使用单相电机,功率通常比较小,通常小于1500W,工业和功率较大场所都选用三相电机。

网友B:
所谓单相电是指一相火线(当然还有一相零线),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为220V
所谓三相电是指三相火线,相邻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没有零线.因此只有三相负载相同情况下(例如,三相电动机),才能适用三相电,此时由于三相电的电流矢量和为0(这三相电之间互成120度角,所以之和为0)这时不需要中线(相当于零线)
同功率时,但相电机电 流是三相电机的每相电流的3倍以上.一定是三相电流小.击穿不是电流的问题,是电压的问题.三相电压相间为AC380V.

网友C:
三相电就是三根火线,线间电压为380V,单相电为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火线和零线间的电压为220V!

网友D:
功率一样时,电压大,电流小。所以同样功率的电机,电相电机渡过线圈的电流较大,所以大功率电机也没有单相的,因为线圈容易坏。
再者,工厂里是三相电,如果都用单相,分配不好,会三相不平衡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楼主:
感谢上所朋友

网友E:
同样功率电机单项比三项的费电,所以多数有三项电的地方用三项电的电机,这样比较省电

网友F:
学到知识了

网友G:
顶楼的回答的比较全面,至于用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要看具体的工作环境了。

网友H:
楼上的朋友分析得很不错。支持了。

网友I:
多数情况下我一般用三相电机,习惯而已

网友J:
民用的都是单相220V,工业用的绝大多数是三相380V,没什么必要规定主要看你用什么地方。

网友K:
^_^相同扭矩的电机,应该是三相的功率相对较小一些。

一般情况下在有三相电源的情况尽量选用三相的电机,因为三相电机用的普遍一些。

网友L(2009-02-05):
三相电是380 单相电是三相电的一线和中线之间的电压是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