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水机漏水问题

楼主(2009-01-02):
本人现安装一抽水机,当通电运行时,电机底部会漏水,不抽水的时候不会漏水,打开电机,发现里面的密封圈没有坏,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有做过水泵的高手帮忙解决下。抽水机进水端比水库低,出水端比水位高好几米。

网友A:
如果是多级离心泵,在底部有一个小的端盖,卸下螺丝,拆下来,里面有一个橡胶的垫子,一般是它破了,

你说明白你的泵子是什么样子的,泵子几千种呢

网友B:
应该是径向密封不好,你换个密封圈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径向密封不好,你换个密封圈试试。

明白了,他说的是立式单级泵,

原因是:安装机械密封的位置【轴】有锈蚀,

解决办法:开动电机,用钢锉将安装位置磨光,

换109机械密封【动密封是全橡胶套的】

网友C:
没伤到电机就继续用吧。

网友D:
一般的泵就是轴封处漏水,换个轴封。换时,看看轴有没有生锈,如果生锈,像楼上的说法处理一下了

网友E:
叶轮周围泵体密封不严

网友F(2012-07-13):
可能是抽水机的电机轴上的密封圈密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