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104K 440V  CJB 是什么电气元件?

网友A:
0.1uf,440V电容器

网友B:
104K电容,=0.1uF=100n

网友C:
C表示电容器,J表示电容器材料为金属化纸介,B表示电容的分类。

网友D:
104K 440V  CJB 是什么电气元件?
104=0.1uF
K=10%误差
工作电压=440V
C表示电容器,J表示电容器材料为金属化纸介,B表示电容的分类。

网友E(2009-02-06):
104=0.1uF       也就是10PF的4次方  10*10*10*10PF
K=10%误差
耐压=440V
C表示电容器,J表示电容器材料为金属化纸介,B表示电容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