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以下是交通灯的编程,我想让交通灯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按X4、X5分别控制Y1、Y4强制点亮(绿灯),为强通车控制,不知道该如何加入为好,请教各位高手指教?
具体编程如下:

网友A:
用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在你的“SET S0”语句前写入用X4、X5控制Y1、Y4的语句就可以了
这时还要复位S0-S27,Y0-Y5

楼主:
是这样吗

网友A:
晕;你已经用ZRST对Y1复位,下面又输出Y1,当然是不对的;

网友B:
差不多对了,但你的复位Y0-Y5的语句要用上升沿触发一下,不然一直复位了,Y1或Y5就不会ON了
提醒一下,你的这边的灯绿了,另外的灯是不是要变红啊,在你的程序中没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