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题还请帮助

楼主(2009-01-02):
家里的电视有时候看着图象慢慢的变暗,最后就看不到图象了,只剩下一片彩色线条.在电视旁边有一个做饭用的电饭锅,是不是有时候蒸汽的影响呢?
把电视与锅隔离,进2天,还是有此情况,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还请帮助!

网友A:
显像管受潮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给电视消磁一下试试

网友B:
如果是遥控彩电

原因太多了

亮度电路;显像管电源电路;行电源电路;视放电路;显像管尾板;显像管高压电路等等等等

网友C:
可能是显象管座受潮了,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D:
应该是加速极电压下降造成的?是不是行输出变压器有问题?如果是就要更换它!

网友E:
^_^什么时候买的电视呀,是不是显像管老化了^_^该换新的了

网友F:
我想多半是电视机制质量问题,我家的电机机29纯平的跟你的现象一样,我的是长时间没看一开就这样了,你的牌子我猜跟我的应该一样,这里就不说了呵呵,换一个好品牌的吧

网友G:
把机内的电位器换一下就好了,多是副亮度,AGC电路毛病

网友H:
看是什么颜色的彩色线条就查相应的视放管

楼主:
谢谢各位,我利用你们的帮助,查看了一下是电容因为电压不稳定造成电容击穿所导致的,现在更换新的后,可以正常工作了.
谢谢你们的帮助,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事情烦劳各位老师.
祝以后我们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