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

楼主(2009-01-02):
我们餐厅里有交流220V变12V直流的灯具,他们安装的时候是用一个变压器供4盏灯,开始的时候还可以,用了几天是正常的,今天开灯时灯具一直闪,换个新变压器就跳闸,是不是里面有一盏是坏的啊????

网友A:
用万用表查一下灯的回路是否有短路的现象。然后在找出哪个灯坏了。

网友B:
简单的办法:
分别接入负载灯,很容易判断损坏的是哪一路。

网友C:
变压器不要接反了,单个灯试验

网友D:
不是有四路吗?,一路一路试就知道了.

网友E:
空开、变压器、四个灯,你一个个分别查看一下,是哪个有问题。最好再看一下线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一闪一闪的说明电压有问题呀,换个新的就跳空开,不知道你的新变压器是不是有问题呀,想试灯是不是有问题,那就一个一个的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G:
220V变12V不是直流的吧?应该是石英灯电子变压器!是高频的?
仔细检查四路灯中肯定有损坏的?新换的变压器可能是坏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