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9-01-02):
市场有2线 3线 4线等接近开关
请问他们之间的精度区别
各位朋友帮忙

网友A:
和精度有问题吗?知道的人说说看
我只知道接线有所不同
关于接线的方式也这论坛也有总结过的

网友B:
几根线与精度无关,接线方式不同,NP,PN,PNP,NPN,加NC,NO点为四线。

网友C:
不管哪种接近开关的精度都是不行的,能控制在0.1mm就己经不得了的精度了。
要求有精度的只有光电开关了

网友D:
2线 3线 4线等接近开关只是接线形式,与精度无关

网友E:
如楼上各位所说,几线制跟精度是无关的。主要是你想控制什么东东,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
^_^接线方式和精度没关系。根据你的精度需求选择合适的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G:
接线方式和精度没关系。根据你的精度需求选择合适的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各位  这下舒坦了

网友H:
与精度无关

网友I:
呵呵;二线的电源与信号公用;
        三线的一般是电源的0V与输出公共端是同一根线(NPN型),+24V电源一根,输出一根;
    4线的有的是电源单独的,输出二根线,也有公共端与电源共用一根,输出有二根的;

网友J:
与精度无关,一般两线的是交流的,直流的是机械开关的,动作受命不长
所以如果选直流的,一般选择三线的
四线的是常开常闭输出都有的

网友K:
那只是接线形式,与精度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