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楼主(2009-01-02):
Vacon 75kw变频器带负载启动困难,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空载输出电压平衡,求助!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电机,看是否绕组有问题。

网友B:
Vacon 变频不是口碑不错吗?
是不你的电机有什么问题,你换一台电机试试

网友C:
电压输出平衡,但是电流不平衡,应该主要看看变频器输出一直到电机这一段是不是有问题。

着重是看电机的绕组^_^

带载启动困难可以选个90千瓦的

网友D:
1电机电流你用什么表测量的?
2带电机试一下空载电流有没有不平衡?

网友E:
如果是电压平衡,电流不平衡,你看看你的电机等外部了!
VACON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F:
有条件换上其它电机试一下,就知道是电机还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C:
接线不牢的那一相电流会大;

线茎细的那一相电流也大;

三相绕组中只有一相相对大一点,但不会很多

网友G:
变频器上面没有报警信息吗?
检查一下变频器输出端到电机的接线,然后检查电机

网友H:
我们厂110KW电机变频运行时,输出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但电机运行正常,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们厂110KW电机变频运行时,输出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但电机运行正常,为什么???

电流相差多大,分别多大,^_^注意了,离坏不远了^_^

网友I:
根变频器没关系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楼上!问题更换电机效果一样。

网友C:
^_^更换电机还是不行,那就有可能是输出电缆线的问题;或接线没做好;

如果怀疑是变频器的问题,那就只能是变频器的驱动有问题。这个你也不好查呀^_^要用示波器测波形。

网友J:
三相是平衡的!你换个小点功率的电机试试看! 还是这样的问题的话!检查下变频器的IGBT模块还有就是驱动板上光电耦合电容那一路要查的!

网友K:
先判断是电机的问题,还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L:
严重不平衡,严重到那种程度,有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