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遇到的问题如下:
下载通过工业以太网CP443-1,将CPU开关转换到STOP模式,更改好硬件配置,在硬件配置窗口直接下载硬件配置到CPU,下载完后,不出现任何提示。查看CPU指示灯发现所有LED指示灯全部以一个频率闪烁,CPU开关不起任何作用,关闭PS407再重新上电,问题依旧(所有LED指示灯闪烁),对CPU的任何操作都显示不能够到达或不能与CPU建立连接。将CPU更换插槽以后再试,问题依旧。

该问题问过SIEMENS技术支持,但是得到的结果是CPU硬件损坏,供应商的技术支持也建议返厂维修。但是我得到一个新的CPU以后,重新下载,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系统上电启动,先所有LED指示灯全亮一段时间,然后是STOP灯闪烁,闪烁一段时间(不确定)后,除INTF灯以外全部以一个频率闪烁,过几秒钟后INTF灯也跟着闪烁,并一直持续下去。

大致的硬件配置如下:
软件版本  step7 V5.4 sp3+HF1   wincc V6.2
硬件配置
PS407-4A            6ES7 407-0DA02-0AA0
CPU 412-2DP V5.1.1  6ES7 412-2XJ05-0AB0
CP443-1             6ES7 443-1EX11-0XE0
SCANLANCE X208
CPU 挂两个DP网络,X2挂9个ET200从站,X1挂2个ET200从站。

具体的硬件配置见附件:simatic 400(1).cfg

请高手们给我一个解决办法,现在工程正处于收尾阶段,时间紧迫,在这里先谢谢了!

自认为是下载过程中破坏了CPU的操作系统,使之不能够正常启动,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按下MRES后超过10S钟,只剩INTF灯闪和BUSF1灯常亮。

网友A:
建议,将所有硬件删除,组态一个仅含CPU的项目,将CPU复位后下载,看CPU是否能够正常启动。如能正常启动,极可能是你的组态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或重新组一个再下载。

下载过程中不会破坏CPU的操作系统,这个不用担心。如果两个CPU都这样,硬件原因可能性不大,应该是组态存在问题或所带的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