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家里的电脑机箱电源开机就有噪音。白天还好听不见,晚上静下来就不对了。我试着将电源取下,再拔去电源箱内的风扇上电一试噪音不单单是风扇造成的。可能变压器等其它什么地方产生的。有没和我同样情况发生的也出来发表下看法啊?

网友A:
电脑机箱电源的噪声80%来源于电风扇!其他的主要是开关变压器和滤波电感造成的?这和电源厂家对噪声的控制工艺有关?一般正规大厂的噪声可以做的非常小?非正规的小厂声音就大多了??

网友B:
换电源啦

网友C:
我单位的台机,是今年买的,风扇的声音好大,像小拖拉机,可能也有楼主所说的情况,不过我的本本声音很小。

网友D:
是风扇的原因,一般买个风扇20元,建议你买个50圆的换上,绝对声音小

网友E:
把机箱内所有风扇都换掉。变压器工作在100KHz所以听不到声音的。

网友F:
^_^风机用多长时间了??在轴上滴点变压器油,揭开那个标签纸就可以。

楼主:
呵呵。。。。不是说了取下风扇。。。。。单电源板上也有噪音。准备动手DIY 了。。。试着蒋变压器拆下浸漆。。。。

网友G:
将变压器浸漆可以减弱噪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将变压器浸漆可以减弱噪声?
可以!

网友I:
CPU上面也有风扇的,还有有的显卡上面有也风扇的
一般的噪音就是风扇造成的,还有就是运行程序时的硬盘读盘的声音了

网友J:
电脑的噪音多数来自风扇,检查下是电源还是CPU的风扇噪音,直接换掉就行啦

网友K:
我建议直接换个好点的就 可以啦!

楼主:
hehe ........j今天可以取回了送到朋友单位烘箱加工了。装上后的感觉声音明显减小[大概是白天的缘故吧。。。。。等晚上静下来再听听了。。。。。。如果再有的话只能是反馈环路产生的噪音了。。。。。忘了说了我的电源是原来的服务器拆下改装的看中它的就是功率哦。。。

网友L: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