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开关联动进PLC用一个点可以吗

楼主(2009-01-02):
如图的联动开关,进PLC 要用几个点,外部接法是不是只要画一个常开或常闭?请高手指点一二。我用的三菱PLC.

网友A:
可以呀!在写梯形图编写时,常开或常闭作一个输入点.

网友B:
按你画的图看这应该是两个输入点,如果合并为一点,要看你使用的实际情况,意义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C:
至于你要用PLC的一个点还是两个点,应由你现场的控制工艺决定,用一个点的话要是能完成要求,你当然就用一个点了。

网友D:
你开关有一个常开点,一个常闭点
可以只要接一个到PLC,在PLC内就有不受限制的常闭和常开点共使用

楼主:
因为在实际应用中,常开常闭都要用到且不同的用意。如果只接一个点的话在PLC里如何会有两个信号输入呢,不用辅助继电器的话可以实现吗?我一直不理解。还请高手指教~!!谢了先

网友D:
一个信号接到PLC,那么在PLC内部就有无数个对应这个信号的常开常闭可在程序中用
比如三菱的FX系列PLC,X0对应一个输入,接一个开关,不论这个开关是闭合还是打开
在PLC内程序中就可以用到这个X0的常闭点,长开点做程序,你会在程序中发现LD X0和LDI X0,而且这些触点会随着外部信号的通断而改变状态
并不需要辅助继电器

楼主:
哦,太感谢楼上的。我心中的疑惑解了。那PLC外部要如何接线呢是?是不是只接一个常开或常闭呢?

网友D:
如果没特殊的要求,常开常闭随便接一个就行

网友E:
进入PLC用一个点就行,最好用常闭点

网友F:
呵呵;还是用常开点,这样PLC内的常开与常闭点与外部对应;

网友G:
^_^为了节约PLC的输入点数,我们一直这样做^_^

网友H:
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我将在各位的指导下学到更多的知识。非常感谢!!!

网友I:
对于连动的开关,要看你想怎么用了,如果接到PLC上,那么一般只接一组,常开与常闭都可以的,然后在PLC中编程时,再做相应变换
但如果不用PLC,或者还有手动等额外的功能,可能就要都接上相应的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