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PLC:FELLER ENGINEERING     挤出机系统   故障现象:在调试过程中计算机出现报警,显示为控制系统故障,该系统变频器无法启动,更换同样主板后恢复正常,同样故障再次出现,那位高手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变频器干扰造成死机,换板子时因切断电源后没有干扰,启动后干扰达到一定程度就死机了.
如果以前正常运行过就检查接地系统和屏蔽设备有没有变动过,如果新机就有这个问题就把变频器移出控制箱.另用一个接地的小箱子屏蔽.

网友B:
把供电的电源隔离开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