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我单位有一10KV高压水泵电机280KW!额定电流好像是20.47A.
工作中A相22  B相18  C相18   综保装置老是报过热过负荷跳闸,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三相电压基本一样!

网友A:
如果是星接并且是直接启动的马达,可以用低阻电桥检查3项绕组阻值,一般是A项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B:
280kW的电机额定电流才20.47A,你是不是看错了?你用绝缘电阻表检查绕组看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C:
建议用电桥测量一下绕组电阻,我怀疑绕组有匝简短路

网友D:
怀疑绕组有匝简短路.

网友E:
有个问题一直困惑,不知道低压电机相同的的电压,相同的功率下,绕组的阻值是不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绕组的阻值是不是决定了电机功率的大小,如果是的话,对应电机的绕阻阻值分别是多大呢?

网友F:
回答三楼
是10KV高压水泵电机

网友G:
有可能是匝间短路,用电桥测量一下三相绕组是否平衡.

网友H:
倒~~~~~~~那是10KV的 用绝缘电阻表查~~~~~~
打耐压 差A相绝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280kW的电机额定电流才20.47A,你是不是看错了?你用绝缘电阻表检查绕组看是否有短路现象。
zantong

网友J:
就算是绕组之间有短路,但电流明显要大了,而且你这电流要小于额定电流多了,280kw额定电流至少也要280吧!而且水泵的话应该属于全负荷运行的呀!除了电机自身的问题外,我觉得应该还要考虑运行中的电压变化!
按你说的电压基本一样,那电流怎么可能会有较多的变化呢?何况是高压的!

网友K:
应该是高压柜电流互感器接线问题,好好查查!!!!!!!!!

网友K:
280kW的电机额定电流才20.47A,  10KV的电压,应该差不多,13KW一个电流
高压电机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