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频敏变频器吗

楼主(2009-01-02):
请教各位老师;企业用的行车电机能用频敏变频器来代替普通电阻器吗?动作教频繁.

网友A:
是频敏变阻器吧

网友B:
没有频敏变频器,只有频敏变阻器。频敏变阻器实际上是一种由铸铁片或钢板叠成铁芯,外面再套上绕组的三相电抗器,接在转子绕组的电路中,其绕组电抗和铁芯损耗所决定的等效阻抗随着转子电流的频率而变化。经常用在电机的节能改造中,使电机启动平滑,节约电能。可以用在你们设备中!

网友C:
可以用变频器启动,去掉普通电阻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频敏变频器,只有频敏变阻器。频敏变阻器实际上是一种由铸铁片或钢板叠成铁芯,外面再套上绕组的三相电抗器,接在转子绕组的电路中,其绕组电抗和铁芯损耗所决定的等效阻抗随着转子电流的频率而变化。经常用在电机的节能改造中,使电机启动平滑,节约电能。可以用在你们设备中!

说的好

注意电感量的选择【就是用一级还是二级】

网友E:
单启动的话可以用软启动器,价格比同档变频器要低很多;

楼主:
对,是频敏变阻器,
各位朋友,有用过得吗,
请问:你们的行车有用频敏变阻器来代替普通电阻器吗

网友F:
为什么要用频敏变阻器代替电阻呢?

楼主:
频敏变阻器代替电阻可以使线路简单化啊
朋友,你们都不用吗

网友F:
简单是简单了,但没有调速档位了,速度无法控制了,一起动就是最高速,安全性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频敏变阻器代替电阻可以使线路简单化啊
朋友,你们都不用吗

频敏变阻器贵啊,一般没有用在电机调速上的,只用在电机启动

如果你有多个闲置的频敏变阻器,而你的电机又需要调速,可以用频敏变阻器当做电阻器来用【实际是电感】,但是要注意频敏变阻器的容量,电感量【电感量不够的话可以串联使用】

楼主:
有多个闲置的频敏变阻器,
原来听太原钢铁厂的电工说:“他们行车上的大小车用频敏变阻器来低速起动”可没来得及交流,就离开啦,就不知性能如何?注:电机转起来中间不需要调速

网友G:
不行的.频敏变阻器是用来进行降压启动的,而行车电机绕组中串电阻器的目的是用来进行调速的.

网友H:
其实频敏变阻器 要是用在 行车上面也是用在 行车左右走动上面为了启动稳 用在吊拉上面是不行的 因为没有灵活的变速 因此要用变阻器

楼主:
对的,频敏变阻器是用来进行降压启动的,而行车电机绕组中串电阻器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进行启动,起来后一般不用调速。行车上面是用在 行车左右,前后走动的,

网友I:
我们这里用的是电阻。

但推钢机用的是频敏变阻器。

网友J:
基本没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