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今天见了一个相序继电器!它的输入只接三相电源,输出有一组常开,一组常闭,好像是电子式的,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啊!谢谢

网友A:
相序继电器工作原理:相序继电器由运放组成一个相序比较器,比较电压幅值、频率高低和相位,如果条件符合,放大器导通,输出常开触点闭合;如果有一个条件不符合,放大器不导通,输出常开触点断开。

网友B:
这是用来防止相序接错,电机反转用的。一般用在油泵或不电锯等设备上,不允许电机反转

网友C:
我用过两种相序保保器,一种是只接三相的,一种是还要接零线的。

网友D:
不只是相序问题,缺相也负责

网友E:
用三相电源的空调器内都有相序继电器,因为空调压缩机不允许反转。

网友F:
还有这样的东西,
 好好

网友G:
电葫芦,电梯上也常用

网友H:
我们的自动扶梯就是用的这种相序继电器

网友I:
目前我们用正泰的XJ3-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