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我今天接了一个手套加工机的变频器[yaskawa juspeed cimr-08cs3-3】,听工厂说是马达转一会就停,开机了又是马达转一会又。请问各位大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是安川的变频器;
单凭你的描述谁也无法猜测是什么原因;
至少你需要把停机时变频器面板上的报警代码看一下提供上来;

网友B:
对,还有应该把你的马达功率大小,等告诉大家才能帮你呀

网友C:
故障代码

使用功能或者工艺要求

请楼主简要的说说

网友D:
你先检查电机的绝缘性能,还有电机电缆连接情况,看是否有松动现象!

网友E:
一般变频器故障,在显示的小屏幕上都会有相应的故障代码的,再根据这个故障代码,查找相应的说明书上的说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