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请问朋友们:远传压力表与ALTIVAR28变频器如何连接,能否根据压力高低自动起、停,也就是说,当压力达到高位时,电动机长时间(几小时)低速运行以无意义。如能,自动起、停又如何设置?

网友A:
呵呵;压力表一般是4~20mA的信号输出;
你是要恒压控制还是什么目的?
先说清楚;

网友B:
^_^根据他描述的要求,我看用远传压力表还不如用电接点的来的简答、方便

网友C:
如果只是控制电机的起、停,则用只YXC系列磁助电接点压力表,来控制变频器的正转信号就可达到目的。

网友D:
需要那种可以设定压力的,等压力到了,有触点动作的!

网友E:
储压还是恒压

网友F:
你的要求用变频器没问题
远传的信号可以用4-20mA,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这样在变频器内部可以用PID调节。
也可以把传感器的信号转变成开关量,输入到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端,然后设置高点与低点输出控制电机

网友G: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