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我用三菱plc编程软件编好程序,编译完后发现测试按扭是灰色的.测试不了.该怎么办?

网友A:
先看看你这个软件有没有授权!

网友B:
呵呵;哪个品牌的?你是要在电脑上仿真还是下载到PLC内测试?
问问题请描述清楚;

网友C:
好像是想仿真?有没有装仿真软件?

网友D:
三菱的仿真软件是一个单独的软件包,不随编程软件一起安装,需要单独安装。
没有安装仿真软件前,梯形图测试按钮是灰的。

网友D:
仿真软件叫GX Simu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软件叫GX Simulator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安装了GX Simulator,现在可以测试了.

网友E:
一是没有装仿真软件,一个是软件本身不支持仿真
如果没装,不编程时看到那个图标也是灰的
如果编程后发现是灰的,就是不支持仿真,例如用SFC方式编程,就不支持

网友F:
呵呵恭喜楼主,不过不知楼主是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最好下个最新版的软件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