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一个西门子高速技数模块来统计一个齿轮盘的脉冲数(就是一个金属盘 ,四周有方齿,齿的前面是接近开关用来感应,信号接到高速计数模块中),当计数计到每秒200个脉冲左右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跳变,一下子就变成每秒400多个脉冲了,我是想不通,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个现象的?是不是传感器的原因呢?

网友A:
变成每秒400多个脉冲了,此时正常的应该是多少呢
接近开关的反应时间够不够,最好不要用通常的开关

网友B:
用OMRON  671光电开关试试

楼主:
我们那个齿轮盘是电机带动的,那个盘上装的是盘纸,越用越小,越小,齿轮盘转的越快,脉冲数也越多,但应该是慢慢的增加的,不应该发生跳变,而且带动齿轮盘的电机速度也并没有变化

网友C:
接近开关的反应速度很难达到;换光电的吧;

网友D:
为什么不用选编或光电的那,我看应该是接近开关反应不过来吧

网友E:
不要用普通输入点来测试!200个脉冲左右的时候就是普通输入点的极限!可以用一相输入高速计数的方式来做,(可以做到500~10K的速度)。接近开关建议用光纤类的快速型传感器。

网友D:
^_^刚才仔细想了好久,

当计数计到每秒200个脉冲左右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跳变,一下子就变成每秒400多个脉冲了

这个地方你在确认一下,是不是应该是200×2呀,

我的解释就是,接近开关在金属盘过来的时候输出一个,当这一个栅格过去的时候又输出一个,因为速度太快了,接近开关产生误动作了。

不知道这个解释对不对,还请楼下的指正呀^_^

网友E:
在齿轮两面(每个齿的电角度相差90度处)装二个接近开关,做成简易二相编码器,用PLC的编码器输入端子和编码器高速计数指令应该可以准确一点.

网友F:
感觉上应该不是形状的反应速度,而是形状的感应面积的问题,你可以把开关的位置相对齿轮远一点,减小感应面积试一下,要不换一个光电开关试一下了

--------------------------------------
不好意思,上面“形状”应是“开关”,写错了

网友G:
调整一下接近开关和齿盘距离,接近开关200HZ频率有点高

网友H:
楼主,好好看一下接近开关相关的参数,看看用在这种工况适合不?
要不就换一下别的开关试一下,再把结果分析一下。
只能试试看了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选编或光电的那,我看应该是接近开关反应不过来吧
对,不要在什么开关上打主意了,尽早换编码器.

网友J:
不能用接近式开关啊!你是否选择了PLC的高数计数器啊?我用的plc 300个脉冲左右的时候就是普通输入点的极限!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这么热心,我已经解决了,也就是换了一个接近开关,也随便调了一下距离,具体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之前从200HZ跳到400HZ后,机器就会停下来了,然后机器重新开动,也超过200HZ了,也没有出现跳变 ,等下一次快到200HZ的时候又跳,机器重新开动,又好了,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现在已经好了,谢谢大家阿!

网友K:
示波器看看波形啊,这样处理问题才更严谨科学

楼主:
现场哪里有那么多仪器啊,没有的,

楼主:
我现在怀疑我们没有用屏蔽线造成的,脉冲有200HZ,这么高的频率应该要加屏蔽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