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没事的时候画了一个最基本的油路快慢速,电路该怎么做,须要的就自己去做吧,实在不行就说出来了。

本图按楼下所说,确有不正确的地方,主要是出现了笔误,在下面的回复里面改过。因出现错误,特自我处罚扣分

网友A:
图上的位置好像应该都画在左位上吧

楼主:
油路通道是没有错的。对于图的方向在哪边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原理是否成立了。
按楼上所提出的问题,我查了相关资料,并没有明确要求通道应该画在那一边。

网友B:
佩服老学徒,不但编程很历害,相关的机电知识也很丰富,我自己感觉相差甚远呀,向楼主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路通道是没有错的。对于图的方向在哪边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原理是否成立了。
按楼上所提出的问题,我查了相关资料,并没有明确要求通道应该画在那一边。

我说的意思是那两根线都要画在一边吧,至于哪边无所谓。我不是强调到两根都画在左边的,可能我的表达不清楚

楼主:
谢谢指正,那个地方的确是画错了,特别更正改过,几天我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实在是对不起

楼主:
这是以前做的一个快慢速油路板,Auto CAD2007格式
可以直接使用。装机图纸,可以供懒人使用。
抓图:

网友A:
版主,我理解图中的两位四通阀应该换成两位两能阀

楼主:
楼上的:
你的那种油路改一下通道就是一个道理,但那种回路要接成管首在外面,不利于装阀板集中控制。这样改过后,如果一台有有二个拖板以,就没有办法安装了,主要是管道太多。

你的图是对的,这改的图删了,不过就是我上述的问题,还是不好做,理论上没有我那种油路理想。
我那个油路板图,就可以装这个,是一个装机的图纸。

网友A:
呵呵,怎么把我的接线给改了啊
我是想电磁得电后,这路才通,这时是快速啊。平时电磁线圈失电,弹簧复位,常闭的啊

网友C(2009-02-10):
看来吴工这里是真有好东西
不过遗憾的是这只是油路的,不知道有没有气动啊!

楼主:
气动图没什么好画的了

网友C:
吴工的东西真的不错
可以让我们大家扩大设计思路了
以前对于油和气的东西一点不懂
希望在这里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D(2012-03-05):
楼主用两位四通阀不正确,油缸伸出时,两位四通阀得电,回油油路堵死,无法回油。

网友E:
楼主用的两位四通阀没见过那样的,那样也不能用,两位两通有那样的,三位四通中位机能不理想,用O型电路复杂了.

网友F(2016-05-23):
楼主怎么不简述下快慢速工作原理呢?现在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能否讲解下呢?

网友G:
在液压与气动的杂志上面有很多这类的应用啊

网友H:
我不理解那个两位四通阀是怎么动作的,如果左边工作,看是没有通过单向节流直接回到油箱。但是右边工作时,都不通了,怎么回油呢?还望讲解一下啊!
不向7楼的,能看懂,电磁阀正常时没有通过节流阀回到油箱,电磁阀动作,需要通过节流阀回到油箱,这个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