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利用at89c51的p3。2口来控制启停。。。。不知道怎么编。。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说的能再详细点吗?

楼主:
就是启动和停止都用p3.2口来控制,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就停止了..大狭...帮帮忙.....

网友B:
我可以帮你忙,我做过这个程序。电话:13555936438

网友C:
复位时将输出初始化为零,然后P3.2口每变化一次,将输出置反一次。

网友D:
你的问法有点含糊!如果想用IO控制开部电路起停,那么就输出1或0就可以了!如果想用IO控制单片机起停的话那么我以前做的方法是,51S系列的话让其进入死循环而不去喂狗,单片机就会重启,然后继续判断IO来做相应的处理,如果是外置看门狗虽然硬件不同但是原理基本一样!

网友E:
废话就不讲了,这个程序可以用。
#include <At89x51.h>
bit M0=1;        //辅助继电器
sbit X0=P3^2;    //输入按键
sbit Y0=P0^0;    //输出灯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M0==1)&&(X0==0)){M0=0;Y0=~Y0;}
       if((M0==0)&&(X0==1))M0=1;

网友F:
讲清楚你要干什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