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PVF电梯不关门

楼主(2009-01-03):
三菱SPVF的电梯17/17的不关门,安全触板,光幕都没问题,W1板也没有烧,自动不关门,检修关门,慢上慢下都动车,就自动不关门.

网友A:
你这是用三菱PLC控制的吗?
等机电一体化版主 wushulin 来看看吧
他搞过电梯,就是不知道,你这型号的有没有搞过
他搞的是用三菱PLC来控制的

网友B:
是原来一直运行正常现在异常,还是第一次装上就这样?外围都是好的话检查看程序,看是不是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网友C:
检查感应信号和输入端,应该是外部问题

网友D:
楼主说的这种电梯可能是那主板控制的电梯,不是PLC的,我只搞过PLC的。有人写程序的时候会写后门程序,也就是如果出现保护,比如双触点保护,安全保护等,一但出现这现情况就会把电路锁住,这种时候就只有手动了。要把程序打开看一下才知道,每个人写的程序不一样。主程序一般都在500步左右,10层梯的楼层程序大约250步,往上面再加也不是太多了。总共不到1K,不过最好别改动,电梯是个不好做的东西。

网友E:
检查门机控制板或者门机变频器(门机变频器的参数比较特殊,不小心设错就很难发现)?

网友F(2019-06-01):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