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技术讨论

楼主(2009-01-03):
用三菱PLC怎么将松下驱动器中电机的ABS数据读出来的啊?

网友A:
要实现这样的功能最好用同一个厂家的东西
实现容易点
不然很麻烦,三菱PLC中的读绝对位置的指令在松下伺服中用不起来,读三菱伺服指令接线等是专用的
用通讯方式试下吧,松下的应该支持通讯方式读取的吧

楼主:
是的,我也是看三菱资料上的关于ABS指令,觉得应该是三菱伺服专用的。可以请教一下,除了靠通讯,利用PLC就没有办法将数据读出来吗?

网友B:
^_^除了通讯现在还没见过其它办法能把数据读出来的^_^

你怎么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呀

网友A:
其它的方式我就不知道了
建议这样的还是用同一厂家的吧,三菱的伺服和PLC 在一起就很好搞的啊
要么全换成松下的,应该也好搞吧,松下的PLC 我没用过

楼主:
搞不出来就问了,呵呵,见笑了!通讯的话还要加一个通讯模块,我也不太清楚这些了,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A:
通讯还要看松下的是什么通讯方式的加相应的板或是模块,根据要求按它的协议在三菱PLC 这边用编写通讯指令,也够麻烦的
三菱的伺服也是可以通讯的,232或是422的都可以,通讯过来的数据好要再处理,也是够麻烦的了
所以如果这些东西好没定下来,最好就用一个厂家的
要是我做,我就全选三菱的来做了

网友C:
呵呵;再加个模块,还不如你直接换成同品牌的好了;

楼主:
也是,不过我现在手里已经有了这些东西了,所以最好就是不要更换了!
请教大家一下,三菱的FX1S的PLC在发送脉冲时,比如说DRVA指令,他会将发送多少个脉冲自动存放到一个寄存器当中,好像是D8140,在PLC中直接将这个D8140拉出来就OK了,那为什么FX3U的PLC就没有这个呢?

网友A:
FX3U怎么会没有呢?
只是地址不一样罢了。手册中有说明的对应Y0是D8340/D8341

楼主:
手册中没有写到啊,你看的是什么手册?

网友A:
当然是3U的手册了
3U有专门的定位手册,编程手册上也应该有的

网友D:
松下PLC是松下电工(原来称NAIS)松下伺服和驱动器是松下电器的,现在都叫Panasonic了,但核心技术是不一样的.松下伺服驱动器有通讯口的可以通过松下专用软件与上位机通讯,而PLC则必须按照松下伺服驱动器的协议(不是PLC的通讯协议)来写程序了.但不能保证读出ABS数据.

网友E:
没试过,也没有看过,但应该是可以的,不能用专用的指令,比较麻烦

实在不行,就每次都回原点了,不用绝对位置控制了

楼主:
不管是绝对移动还是相对都是有个值反馈回来的啊,我要这个值来做参考,所以说还是要找方法解决的。用通讯的方法应该可以试一下,但是这个还要看驱动器支持不支持这个功能了。有哪位用过松下的,给点指点!

网友A:
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和这个ABS没直接关系,相对定位不用说了,直接用指令就可以了
绝对定位也没问题,只要有原点就可以,最多就是每次开机做个原点回归
所以楼主的控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是要个值来做每次定位的参考,那不用读ABS数据也可以

楼主:
是的,我只是想要个值来做参考,那不用读ABS数据用什么办法呢?请教一下!谢了!

网友A:
你要去看看三菱手册中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指令的介绍
相对定位是以当前的位置为参考
绝对定位是以原点为参考,原点回归就能确定原点
所以不管那种方式,参考点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