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不知道该触摸屏的组态软件是什么,用protool可以吗?
 连接的plc是s7-200。

网友A:
TP178micro组态工具: WinCC flexible 2004 SP1亚洲标准版本 ;

网友B:
要用WINCC FLEXIBLE具体的可以在西门子网站上下载响应的手册!
200的深入浅出上也有介绍!

网友A:
这个TP178micro是专为S7-200配套的,也只能用在S7-200上,西门子其它系列还不能用呢;

网友C:
楼上说的对,TP178micro是专为S7-200配套的,在西门子官方网站里都可以下载这些资料。你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D:
wincc flexible,protool好像是不行。tp178是tp170的简装版,便宜版。

网友B:
我把说明书上传了,自己下载来看看了!

网友E:
西门子K-TP178micro与S7-200是配合使用的.WinCC flexible 2007高级版可以组态,但是不能仿真.可以在项目视图中将HMI的型号改为与它的功能类似的TP170B mono,用运行模拟器进行模拟调试.调试结束后再将HMI的型号改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