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1-03):
LG master-k10s1跟电脑连接的数据线是什么样的?最好有图片!谢谢

网友A:
K10S上面那个圆的编程口也是RS232的,你找到对应的手册应当就能找到线的做法;

网友B:
我知道K120S的是用普通的RS232的就行了,不知道 你这个用这个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对应的手册应当就能找到线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