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请问各位哥哥姐姐:用编码器和PLC控制的电梯如何编写梯形图,谢谢!

网友A:
电梯的程序可不是简单的,没搞过
你的编码器是做什么用的呢,计算位置,一个信号代表多长距离?那就要用到计数了
还有好多相关的东西的,行程开关,搂层开关,指示灯等
找个别人的成熟程序先看下吧,看下别人的工艺,控制思路,没做过去做这程序比较难的

网友B:
编码器是用来控制楼层的,以前的电梯是用行程开关来控制。现在的新电梯是走数据的,专用电梯编码器。不过我想楼主又是一个学生要什么毕业设计了。电梯不是人人都可以搞的。我也算能写一写电梯,但还是不做这活,前不久有好几台电梯要我做,我都不接的了。只帮别人修一修是可以。都是尽量不改程序。
 人命关天,安全第一。

深圳技师PLC教材有三菱的电梯编码器例题

网友C:
受老学徒启发了,我公司的电梯不管到哪层,过一段时间(大约15秒)就又回到1层,运行的又慢,启停也慢,明天去看一下能不能看一下程序。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你的电梯还真不一是点点问题了,如果自己向下降,这就不象刹车的问题,如果刹车坏,电梯只会向上走。这样又好象是慢车接触器出了问题,可能是粘住了。并且该梯没有双触点保护。
这台梯应该是程序不合格,就算是哪个触点或接触器坏了,都是不应该走动的。

网友D:
没有认证和技术监督局验收合格的电梯是不能使用的,这是个特殊行业。学学程序、写写混文凭的毕业论文可以,但千万别当真。电梯由于其特殊的安全要求以及对成本的苛刻要求,一般是不用市面上买的通用PLC的。

楼主:
电梯梯形图
谢谢您了,请问您把电梯的程序给我一份学学好吗?谢谢了。LF7609@126.COM

网友E:
呵呵;
电梯是特种设备,没有资格证当然不能操作了;
不过提问的多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好像老师比较喜欢布置电梯与红绿灯控制的课题;

网友B:
现在的学校教材除了红绿灯、电梯、机械手之外,好象再没有什么新东西了,这些简单东西都教不好,也学不好,就算是混一纸文凭又有什么用呢?
楼主大佬:你问我要电梯程序,我就算是给你,可以这样说,你也看不懂。别人的程序是不好看的,就算是高手也头大,何况新手?
三字经真还是经典: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