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小问题

楼主(2009-01-03):
在数据通信中,基带传送和频带传送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通信网络中的数据传输形式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基带传输和频带传输。
  (1)基带传输
  基带传输是按照数字信号原有的波形(以脉冲形式)在信道上直接传输,它要求信道具有较宽的通频带。基带传输不需要调制、解调,设备花费少,适用于较小范围的数据传输。
基带传输时,通常对数字信号进行一定的编码,数据编码常用三种方法:非归零码NRZ、曼彻斯特编码和差动曼彻斯特编码。后两种编码不含直流分量,包含时钟脉冲,便于双方自同步,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频带传输
  频带传输是一种采用调制、解调技术的传输形式。在发送端,采用调制手段,对数字信号进行某种变换,将代表数据的二进制“1”和“0”,变换成具有一定频带范围的模拟信号,以适应在模拟信道上传输;在接收端,通过解调手段进行相反变换,把模拟的调制信号复原为“1”或“0”。常用的调制方法有:频率调制、振幅调制和相位调制。
具有调制、解调功能的装置称为调制解调器,即Modem。
  频带传输较复杂,传送距离较远,若通过市话系统配备Modem,则传送距离可不受限制。PLC网一般范围有限,故PLC网多采用基带传输。

基带传输和频带传输最大的区别就是要不要经过调制,通俗点就是需要不需要调制解调器,基带传输是按照数字信号原有的波形(以脉冲形式)在信道上直接传输,频带传输是一种采用调制、解调技术的传输形式,而连在交换机上的若干PC通信时,只在双方独自的信道传输,不是整个网络!如果有广播的情况除外.

厦门永宏亚得——永宏PLC一级代理及技术服务中心
良好的服务与技术支持值得客户朋友们的信赖
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先生
电  话:0592-5190797/13599540507
QQ:314509315
技术支持:0592-8268499
QQ:253926870
公司主www.xmgk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