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加密问题

楼主(2009-01-03):
请问各位高手,Q系列PLC怎么设置在线修改的时候要密码,其它不用.

网友A:
其它不用,其它指的是什么呢?上载不受限制
那只设置在线修改时需要有什么用呢

网友B:
"Q系列PLC怎么设置在线修改的时候要密码"楼主你的目的是什么?
要么不让上载,要么不让下载,你这个功能好像不能实现吧

网友C:
密码本身就是"在线修改的时候要密码"的.而上传和下载如果不要密码,就必须先了解加密的原理.
加密的反面就是解密.建议楼主多看看手册,或到厂商的技术支持那里去讨教,最好不要在帖子里讨论此类敏感问题.

楼主:
3 楼朋友,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只有自己的思想不正常,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里是一个交流平台,有问题就可以发表出来.难道这样有错吗?自己的思想不正,不要把人家说坏了.

网友D:
楼主 没有说明白,既然在线改不了,不在线改完,在传上去不就行了吗!

网友E:
呵呵,估计楼主是能让人家看,但是不能修改??

楼主:
6楼的朋友说得很对

网友F:
呵呵;FX的可以用C开头的来实现这个功能,Q的好像没有此功能;

网友G:
加密有什么用啊?只不过是让最终用户多花钱而已 呵呵

楼主:
又来了一个坏思想的人.9楼的朋友思想不要那么坏.

8楼的朋友,Q的有此功能,我公司有台设备就是这样的,可以下载,但不能在线修改.

网友H:
你的加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是设置到期 密码还是上载下载密码呢?

楼主:
可以上传但不能下载,是为了防止程序被修改.

网友I:
要质保金,防止该错,有些更黑的加了读写密码!

网友J:
请教,有没有对上传进行加密的PLC?
我用过的PLC基本都是只有对下载进行加密

网友K:
换富士SPH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