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PLC串行通讯接口标准和并行通讯借口标准一样不?

网友A:
不一样

  并行通信
  并行通信时数据的各个位同时传送,可以字或字节为单位并行进行。并行通信速度快,但用的通信线多、成本高,故不宜进行远距离通信。计算机或PLC各种内部总线就是以并行方式传送数据的。另外,在PLC底板上,各种模块之间通过底板总线交换数据也以并行方式进行。
  串行通信
串行通信时数据是一位一位顺序传送,只用很少几根通信线,串行传送的速度低,但传送的距离可以很长,因此串行适用于长距离而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在PLC网络中传送数据绝大多数采用串行方式。
  从通信双方信息的交互方式看,串行通信方式可以有以下三种:
  ①单工通信。只有一个方向的通信而没有反方向的交互。
  ②半双工通信。通信双方都可以发送(接收)信息,但不能同时双向发送。半双工通信线路简单,有两条通信线就行了,这种方式得到广泛应用。
  ③全双工通信。通信双方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信息,双方的发送与接收装置同时工作。全双工通信的效率最高,但控制相对复杂一些,系统造价也较高。通信线至少三条(其中一条为信号地线),或四条(无信号地线)。
  单工通信不能实现双方交流信息,故在PLC网络中极少使用。而半双工及全双工通信可实现双方数据传送,故在PLC网络中应用很多。
  串行通信中,传输速率用每秒中传送的位数(位/秒)来表示,称之为波特率(bps)。常用的标准波特率有300、600、1200、2400、4800、9600和19200 bps等。

厦门永宏亚得——永宏PLC一级代理及技术服务中心
良好的服务与技术支持值得客户朋友们的信赖
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先生
电  话:0592-5190797/13599540507
QQ:314509315
技术支持:0592-8268499
QQ:253926870
公司www.xmgkw.com

楼主:
你说的和手册是一样的
但那并行通讯方式有那几种?
是不是也是和串行通讯方式一样?
请赐教
谢谢了

网友A:
采用并行传送方式在微型计算机与外部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送的接口叫并行接口,它有2个主要特点;一是同时并行传送的二进位数就是数据宽度;二是在计算机与外设之间采用应答式的联络信号来协调双方的数据传送操作,这种联络信号又称为握手信号。
一、简单的并行接口 简单的并行接口分0线握手并行接口、1线握手并行接口和2线握手并行接口等多种。 1、0线握手并行接口 所谓0线握手(连络),即接口电路中不含协调数据传送的连络信号,这是并行接口的最简形式,它又分输入并行接口和输出并行接口以及输入/输出双向并行接口3种形式。 0线握手输入接口 在输入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输入的状态信息在一个的时间内不改变,如开关量输入),可采用三态门直接读取。 0线握手输出接口 当输出数字量无需锁存时,可采用三态门直接输出。 0线双向输入/输出接口 当外设与CPU之间需要利用数据总线进行双向传送信息时,I/O设备即能发送信息,又能接收信息。
2、1线握手并行接口 1线握手并行接口是在0线握手并行接口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握手信号线。 1线握手方式总是假设发送方式所发送的数据已经就绪,接收方可以接收。
二、可编程并行接口 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种类较多,Intel公司的8255A(PPI),Motorola公司的MC6820(PIA)和Zilog公司的Z80-PIO 都属于这一类器件。

具体情况没用过不是很清楚。

厦门永宏亚得——永宏PLC一级代理及技术服务中心
良好的服务与技术支持值得客户朋友们的信赖
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先生
电  话:0592-5190797/13599540507
QQ:314509315
技术支持:0592-8268499
QQ:253926870
公www.xmgkw.com

网友B:
不错不错 永宏可以啊
哈哈

网友A:
支持永宏,顶一下

厦门永宏亚得——永宏PLC一级代理及技术服务中心
良好的服务与技术支持值得客户朋友们的信赖
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先生
电  话:0592-5190797/13599540507
QQ:314509315
技术支持:0592-8268499
QQ:253926870
www.xmgkw.com

网友B:
楼上的问个私人问题你做永宏多久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