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DA

楼主(2009-01-03):
在程序转换中,分别有移动低八位数字到模块和移动高四位到模块,BFM说明中#16和#17的高四位都没用到啊,而且为什么不一起移动而分两次,敬请大虾指点

网友A:
要转换成模拟量的数据是以12位存储在PLC中的,并以低8位和高4位分顺序进行写
你提到的“八位数字到模块和移动高四位到模块”是指这个数据,两次都是写入16缓冲区的低端的,,16的高端是没用到
“为什么不一起移动而分两次”,这模块就是这样设置的,三菱就是这样要求的,我们是使用者,只能按他们提供的方法去应用

网友B:
呵呵;
FX2N-4DA就不需要这样;
不知FX2N-2DA分低八位高四位是不是为了FX0N系列的老型;
不过这样设计的,我们只能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