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验收?

楼主(2009-01-03):
请问大家,我家新买了一台波轮的全自动洗衣机,怎么验收,送上门的洗衣机机内有水,这正常么。电线没有套塑料袋,也没有扎住。觉得是个用过的。就让他们换一台了。

网友A:
1:先检查外包装箱
外包装箱棱角应完整平直;打包带应无太大松动,打包带在包装箱表面勒出的沟槽边缘应平直完整无凹陷;箱体表面应该无异常通透穿孔或者大的凹陷。
2:打开外包装箱
检查机器外面的塑料袋是否平整无异常褶皱,无破损,无灰色的尘土(黑色的一般是塑料袋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静电吸附所致,为正常现象);底座的包装泡沫应该完好,干净,表面和缝隙中没有尘土。
3:拆开外部的塑料袋后检查机器外观
漆面应该光泽明亮,无划痕,凹坑,表面无碰撞挤压的痕迹,电源线应该绑扎的很规整,插头上应该没有尘土和油污。各处的固定螺钉不应该有拆卸过的痕迹。
4:机器内部应该干净整洁无异物,说明书包装袋应该平整无褶皱破损,各个调节旋钮应该操作灵活无卡滞,配(附)件应该完整无短缺,损坏。
5:通电试机,洗衣机应该无异常噪音,震动,各个功能正常。

网友A:
至于洗衣机机内有水情况,洗衣机出厂前,都要注水检验的,所以应该是正常吧,但我买的洗衣机好象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B:
我想只要查看一下外包装和使用功能就好了,一般不会是用过的。

网友C:
呵呵,我前段时间刚刚买了台海尔,不转,换了松下,挺好

有水就是用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至于洗衣机机内有水情况,洗衣机出厂前,都要注水检验的,所以应该是正常吧,但我买的洗衣机好象没有这个情况。
上官兄所言极是,洗衣机出厂前都要注水检验,有水正常,只要外包装没有拆开的痕迹就没啥问题。

网友E:
是不是那个洗衣机被经销商拆开实验过呀,一般应该没什么问题。

1213712137你应该支持国产海尔的呀,海尔的质量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换松下那??海尔是咱们山东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那个洗衣机被经销商拆开实验过呀,一般应该没什么问题。

1213712137你应该支持国产海尔的呀,海尔的质量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换松下那??海尔是咱们山东的呀。

海尔小神童,买回家---不转,经检测---水位控制开关是坏的!

我花1500元买个坏的?而其售后服务不好,4天才过去检查,恼了,换了台松下,2000块

网友F:
买电器要到大店,国美、苏宁、顺电,这些店里买东西,基本上是放心,服务也好。前天在苏宁没事转转,看到格兰仕微波炉399元,说是节前799。看着心动,于是刷卡买一个,还送了三个微波专用的大玻璃碗,一个大蒸锅。当然附件是另外的了。昨天送到家里去,还帮忙插线,并且教怎么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那个洗衣机被经销商拆开实验过呀,一般应该没什么问题。
1213712137你应该支持国产海尔的呀,海尔的质量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换松下那??海尔是咱们山东的呀。

引用 网友C:
海尔小神童,买回家---不转,经检测---水位控制开关是坏的!
我花1500元买个坏的?而其售后服务不好,4天才过去检查,恼了,换了台松下,2000块

海尔质量一般,价格不一般,但售后也还行啊。

网友G:
你说的这种情况不正常啊,肯定要求他们换台新的!

网友C:
  海尔质量一般,价格不一般,但售后也还行啊。

售后也一般啊,要知道退大家商品期限是7天,虽然厂家承诺是--接到保修电话算起---但是商场不会这样算的

他拖到你8天后,你就只能是维修了,修好后将就着用吧,

所以说海尔售后一般,估计3年以后就没了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的指导。我家的目前还没送来,但先前送来的那台似乎就是用过的,拆开包装,在面板上的塑料保护膜有破损,觉得不爽,而且机内有水,就要求换了,希望下次送来的是个满意的机器。

网友H:
在大商场里买应该没有问题的,看一下外包装,试用几天,有毛病一个电话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