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问:我厂给粉机用的型号为ABB 550的变频器,为什么显示的转速与就地的实际转速有很大的偏差,控制面板上显示600转,但实际只有400来转,参数设置正常,只有一个柜子中的四台这种情况,那为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你是怎么比较转速的呢?能不能叙述详细点!

楼主:
用测速仪在就地测的给粉机电机转速,然后跟变频器控制面板上的转速比较有很大的偏差,但是面板显示的与4-20mA反馈到微机上的一致。

网友B:
一个是电机的极数是否写对
另一个是控制的是什么电机,是闭环控制吗?
再有可能就是你测出的电机的转数测的不准确

网友C:
^_^这个很简答,

你用的是6极电机,而变频器显示的是4极电机的转速;

你只要修改一下变频器内电机极数的值就可以了;

还有有一个现象你没发现吧,你的电机速度和变频器的显示速度只能是接近,却不可能到达显示的转速,因为你的电机有存在转差。^_^而变频器显示的是计算出来的转速;只有你加速度闭环的时候才有可能显示和实际的一致。

网友D(2009-02-21):
楼主的问题只有在无编码器反馈的变频器控制模式才有可能出现,当电机极数不对的时候还能运行,都是无编码器运行模式才有可能。

如果是有编码器反馈,出现此问题时,系统就报故障了。因为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和输入的电机极对数如果不符,变频器应该能“察觉”的。西门子的变频器是这样,其他的变频器不太清楚,也应该是这样吧。否则,编码器和电机参数还有什么用呢?

从新对系统进行正确的参数设置和优化,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